[求助] 架构讨论:dynamic ZOOM结构和用异步SAR当量化器的SDM两者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1-05):
如题

dynamic zoom相当于把SAR放到SDM环路外面了,而把SAR当量化器的SDM相当于把SAR放到SDM环路里面了;
在两种情况下,SAR带来的量化噪声的优化不都是一样的吗?
按理说,由于zoom还需要做over range,来保证SDM的Vin是包含在其参考电平范围内的,那这不是还会有精度的损失?
这么看来,如果想做音频范围内的高精度AD,是不是把SAR放到SDM环路里当多位量化器,比dynamic zoom更好呢?
有无大佬解惑,万分感谢!

网友A:
从架构来说是差不多的,但是好像DWA的性能有差异。Zoom ADC加上DWA的性能比多位量化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架构来说是差不多的,但是好像DWA的性能有差异。Zoom ADC加上DWA的性能比多位量化器好。 ...

我加一下试试

网友:
你可以试试DWA失配校正的影响,当时也只是稍微讨论了一下,没有验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