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很多资深工程师都喜欢用hspice?

楼主(2024-01-05):
我们这里蛮多资深工程师都喜欢用hspice;我问他们后,有的说hspice比spectre跑的快一点,有的说结果更加精确,有的说收敛性更好;

我自己使用hspice后体验如下:以后精度和spectre相差无异,相同算力下仿真速度只有APS的80%左右,而且出现收敛性问题比spectre更多。
请问各位大佬,我的使用体验因为我没有找到hspice的正确使用方法嘛,还是说hspice有什么别的隐藏优势?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说 如果速度不是问题的时候,hspice是最精准的,好像其他的仿真软件内核都是通过对hspice的内核修修改改得到的

网友A:
你确认速度比较结果是这样的?
试过 -mt -hpp吗?
我这里实际感受到的速度差距是2倍,hspice速度是spectre的2倍!

网友:
现在用hspice的比以前少多了吧。hspice用起来挺锻炼人的,特别是收敛性的问题遇到的次数会更多。
精度嘛,以前spectre和eldo经常说的是仿真速度比hspice快很多,精度和hspice相比,略弱一丢丢。
以现在仿真器的发展来看,hspice没啥优势了。

网友:
ALPS比APS++更快。hspice -hpp不输APS++。再快就要损失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速度比较结果是这样的?
试过 -mt -hpp吗?
我这里实际感受到的速度差距是2倍,hspice速度是spectre ...

之前没有用-hpp,试了一下确实快了不少

网友:
第一,老工程师喜欢用hspice,一个重要原因是习惯问题,早年间从学校开始就用hspice,这个习惯自然也就带到了工作中。那时hspice在精度上有很大的优势,加上Synopsys接手hspice后做了很大的改进,在收敛性、速度、多线程调度上有了巨大的提升,有助于延续之前工程师的习惯。

第二,hspice2010是一个很重要的版本,这就是上一条中Synopsys做出的巨大改进的体现。之前spectre和eldo一直就有收敛性和速度上的优势,但是hspice2010一下子就在速度上远远超过了spectre(此时aps还没有推出),而且对多线程的支持也极好,在总线程数合适的条件下,基本可以跑满所有线程和核心,速度是成倍的翻。
根据我的实际使用体验,在同样使用中等精度+单线程,hspice的速度远远超过纯粹的spectre,只比aps++略慢,但是精度跟纯spectre相当;如果是多线程,hspice使用-mt -hpp,那速度更是超过aps++,因为aps++有可能跑不满所有线程和核心,spectre x倒是能跑满,但是精度就差了。(以上比较对象是hspice2018和spectre19)

网友B:
历史和习惯原因,因为有很多脚本可复用。实际上业内做analog的,用spectre/aps的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历史和习惯原因,因为有很多脚本可复用。实际上业内做analog的,用spectre/aps的更多 ...

我之前也一直用spectre和aps,但是后来试了试hspice的hpp,这玩意是真香啊

aps多线程一般不能完全占用cpu进程,hspice的mt+hpp就可以,发现这样就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