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哥们帮忙看下跑ANT检查时为啥没结果嘞

楼主(2024-01-05):
选择的是天线效应的检查规则,

这里看也都是全部勾选的,

但是跑出来就是没有结果

这个是Report,

=================================================================================
=== CALIBRE:RC-H SUMMARY REPORT
===
Execution Date/Time:       Fri Jan  5 13:33:08 2024
Calibre Version:           v2019.3_15.11    Tue Jul 2 12:24:58 PDT 2019
Rule File Pathname:        /home/IC/WZF_HH180/OP2/ANT/_GSMC_A018S4G9_ANT_DRC_Cal.cmd_
Rule File Title:
Layout System:             GDS
Layout Path(s):            OP2.calibre.db
Layout Primary Cell:       OP2
Current Directory:         /home/IC/WZF_HH180/OP2/ANT
User Name:                 IC
Maximum Results/RuleCheck: 1000
Maximum Result Vertices:   4096
DRC Results Database:      OP2.drc.results (ASCII)
Layout Depth:              ALL
Text Depth:                PRIMARY
Summary Report File:       OP2.drc.summary (REPLACE)
Geometry Flagging:         ACUTE = NO  SKEW = NO  ANGLED = NO  OFFGRID = NO
                           NONSIMPLE POLYGON = NO  NONSIMPLE PATH = NO
Excluded Cells:
CheckText Mapping:         COMMENT TEXT + RULE FILE INFORMATION
Layers:                    MEMORY-BASED
Keep Empty Checks:         NO
----------------------------------------------------------------------------------
--- RUNTIME WARNINGS
---
----------------------------------------------------------------------------------
--- ORIGINAL LAYER STATISTICS
---
LAYER ACT ..... TOTAL Original Geometry Count = 273   (1688)
LAYER GATE .... TOTAL Original Geometry Count = 25    (394)
LAYER PPLUS ... TOTAL Original Geometry Count = 61    (702)
LAYER NPLUS ... TOTAL Original Geometry Count = 44    (449)
LAYER M1 ...... TOTAL Original Geometry Count = 1655  (5341)
LAYER MV1 ..... TOTAL Original Geometry Count = 3886  (25268)
LAYER M2 ...... TOTAL Original Geometry Count = 1182  (2697)
LAYER MV2 ..... TOTAL Original Geometry Count = 0     (0)
LAYER CT ...... TOTAL Original Geometry Count = 13217 (109460)
LAYER M3 ...... TOTAL Original Geometry Count = 0     (0)
LAYER MV3 ..... TOTAL Original Geometry Count = 0     (0)
----------------------------------------------------------------------------------
--- RULECHECK RESULTS STATISTICS
---
RULECHECK ANT.GATE ... TOTAL Result Count = 0 (0)
RULECHECK ANT.CT ..... TOTAL Result Count = 0 (0)
RULECHECK ANT.M1 ..... TOTAL Result Count = 0 (0)
RULECHECK ANT.MV1 .... TOTAL Result Count = 0 (0)
RULECHECK ANT.M2 ..... TOTAL Result Count = 0 (0)
RULECHECK ANT.MV2 .... TOTAL Result Count = 0 (0)
RULECHECK ANT.M3 ..... TOTAL Result Count = 0 (0)
----------------------------------------------------------------------------------
--- RULECHECK RESULTS STATISTICS (BY CELL)
---
----------------------------------------------------------------------------------
--- SUMMARY
---
TOTAL CPU Time:                  0
TOTAL REAL Time:                 4
TOTAL Original Layer Geometries: 20343 (145999)
TOTAL DRC RuleChecks Executed:   7
TOTAL DRC Results Generated:     0 (0)

求好心大哥们帮忙看看原因

网友A:
没有不就是全过吗

网友B:
没结果不就是没问题嘛

网友C:
没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不就是全过吗

嗷嗷原来如此,我还以为会报正确选项打钩,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结果不就是没问题嘛

嗷嗷原来如此,我还以为会报正确选项打钩,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

嗷嗷原来如此,我还以为会报正确选项打钩,谢谢老哥

网友(2024-11-01):
这个时天线检查  基本不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