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sdb怎么带有libcell中的信号波形

楼主(2024-01-05):
verdi尝试添加libcell中的信号到波形中,提示fsdb中未找到此信号

网友A:
+fsdb+skip_cell_instance=3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db+skip_cell_instance=3

sim log -> *Verdi3* : skip_cell_instance=3,skip dumping celldefine library cell.

verdi   -> 还是不行

网友B:
VCS吗?试试改一下debug选项,直接用-debug_all,不要-debug_access+al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CS吗?试试改一下debug选项,直接用-debug_all,不要-debug_access+all

劝人用-debug_all会不会太狠了?调试等级直接最大,仿真速度慢几倍,结果就是大型仿真,别人五分钟跑完一个用例,你一个小时才跑完。
-debug_region=cel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劝人用-debug_all会不会太狠了?调试等级直接最大,仿真速度慢几倍,结果就是大型仿真,别人五分钟跑完一 ...

是的,你说的对
只是单纯让他确认是不是debug等级的问题,确定了原因谈解法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