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OWER SHORT和GROSS IDD

楼主(2024-01-0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芯片现在要测Power OS。一个说法是只测POWER SHORT。VDD=1V,VSS=0。测电流即可。另一个说法是等同于测Gross IDD。VDD上给最高电压并钳制电流。所有input置高,所有output置低。测VDD流过的电流。请问大家是怎么测的?

网友:
翻翻公司以前的程序是最稳妥的。另外一般是第一种方法吧。

网友:
给VDD加0.1V,测试VDD对GND的电流,就是powershort测试,一般是用于电源引脚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