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时cell选用求助

楼主(2024-01-05):
用DC综合的时候对于没有复位的寄存器。在init.v里,还在使用std cell库里的DFF。 但compile_ultra -increment时,有些module的cell就被替换成带RN或者SN的DFF。然后RN或者SN tie high。  由于code中还有异步复位置0或者1的寄存器,所以不能dont use 带RN,SN的DFF。 另外发现若module没有带异步复位的寄存器,那么increment阶段不会替换,一直使用不带RN,SN的的DFF cell。若有,则会替换。 不知这种情况有无解决办法 ?

网友:
对于设计中不想被替换的DFF cell,可以使用set_dont_touch命令设置属性禁止DC修改它们

网友A:
为什么要使用不带复位的DFF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使用不带复位的DFF呢?

为了省面积。虽然省不了多少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省面积。虽然省不了多少吧。

经验上感觉大部分数字设计,面积不是主要限制因素。

如果不带复位的话,那寄存器的X态传播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上感觉大部分数字设计,面积不是主要限制因素。

如果不带复位的话,那寄存器的X态传播怎么解决呢?

仿真工具可以random

网友:
靠这个节省面积,这是很多年前的想法了吧! 深亚微米,大型SOC,根本节省不了多少面积哈!而且没有复位,在很多公司写RTL代码都是禁止的哈!

楼主:
您说的没错。但遇到抠面积的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