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BUFFER的选择

楼主(2024-01-05):
对于单端信号而言,模拟BUFFER的常见选择为5T-OTA的闭环结构。但是在最新的论文中看到了很多基于Flipped Voltage Follower的FVF结构,但是并没有搞清楚这两种结构有什么太大区别,而且从仿真结果来看,FVF与理想曲线存在一个较大的偏移量,虽然斜率接近于1。希望有明白的大佬讨论一下

网友A:
FVF的输出阻抗更小,充电能力强。但有个VSG的直流偏移。
放大器闭环做BUFFER,没有直流偏移,但是驱动能力受偏置电流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FVF的输出阻抗更小,充电能力强。但有个VSG的直流偏移。
放大器闭环做BUFFER,没有直流偏移,但是驱动能力 ...

您说的充电能力强,是指的在相同的电流源条件下,他的响应时间更短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充电能力强,是指的在相同的电流源条件下,他的响应时间更短吗

FVF功率管的栅极是浮动的,因此在大信号的条件下会拉低功率管栅极电压,可以提供更大的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