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运放的一些小问题!!!

楼主(2024-01-05):
一般给一个运放电路,怎么判断它的级数,有什么技巧或者规定吗。如果就按照是否有增益来判断,那下图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可以看成两级运放吗

网友: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无论咋看,本质不变。

网友(2024-05-13):
一级,两级,三级等等都是实际电路简化抽象分析来说的,实际电路的级数(零极点)是很复杂的,只是在关心的频带内和简化分析基本一致。

既然都要做简化分析了,就不用把问题复杂化了,除非是分析更高阶,更高频的非理想特性。

简化分析时,gm1,rout1,c1,gm2,rout2,c2,cc1*****gm1一级,gm2一级******
如果非要gm1,rout1,c1,vout1,vout1_sub,gm2,rout2,c2,cc1,然后vout1和vout1_sub中间插入一个gm单元,这个传递函数必然时可以简化的。

gm是电压变化引起的电流变化,不管中间怎么变,只关注最后怎么变(如果中间有关心频带内的零极点需要重新考虑).
rout输出的等效小信号阻抗。

网友(2024-06-13):
一般根据前后级断开处有无高阻抗节点,比如楼主图中的运放,算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