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打开版图,显示乱码如何解决

楼主(2024-01-05):
(图片)

网友A:
盲猜你打开的这个图里面包含的那些器件不在你的库里,然后还没有导入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你打开的这个图里面包含的那些器件不在你的库里,然后还没有导入进来 ...

库有的,器件也有

网友:
一个可能是库没有加全,另一个是pdk配置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库有的,器件也有

查一下图里的的器件在不在你的库里,在的话就大概率时PDK的问题了

网友B:
PCELL 不合法,PDK哪来的呀。

网友C:
现在的pdk 也不是你想用就能用的了
你先说说你这pdk 咋来的:lol:lol: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ELL 不合法,PDK哪来的呀。

虚拟机装的,从网上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pdk 也不是你想用就能用的了
你先说说你这pdk 咋来的 ...

从网上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网上找的.....

有些PDK会检查你的license的,你这个是什么工艺的pdk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