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al Ring 的叠构

楼主(2024-01-05):
求助:请教一下大佬,Seal ring的层叠是跟芯片的层叠一致的吗?就是说在做前道AA、poly 这些的时候,相应的seal ring 也会做这些层次?

网友:
当然,都是同一层mask

网友:
AA/POLY 这些patterning layer 都会有,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保护环

网友(2024-02-07):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2024-06-22):
一样,要不然达不到阻挡裂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