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E进去后,读取到的窗口还是上层怎么转换成当前窗口啊

楼主(2024-01-05):
电路E进去后,执行结果显示器件不存在,原因是win还停留在上层;这个有什么解决方法吗,使win读取的是我E进去之后的窗口。

网友A:
不是win的问题,高亮probe需要的是hierarchy路径,你给的路径tdid~>name只是最顶层的路径,找不到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win的问题,高亮probe需要的是hierarchy路径,你给的路径tdid~>name只是最顶层的路径,找不到很正常 ...

感谢您的提醒,确实使用全路径就好了,使用geGetInstHier()函数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