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rule语法请教

楼主(2024-01-05):
在DRC rule中发现有如下语法, 这是tcl的语法,前面那个 -=   表示什么意思呢?我查了半天没找到。

[-= (count(MD_power_mark_lc) > 0 && count(M1_io_TEXT_lc) == 0) ? 1 : 0] > 0

网友:
应该是DFM PROPERTY的语法吧
The property_name can be “-” or an arbitrary string not beginning with the “-” character.
这里-是property_name,=后是expression,中括号外是constraint

楼主:
感谢回复,再次请教,也就是说 - 表示是 DFM PROPERTY, =是赋值,表达式里面判断真假,最后是限制。这样理解,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