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中运放的选择问题

楼主(2024-01-05):
最近在学带隙基准,想请教大神们一些问题。
就是带隙基准中的运放一般用那种好呢?我看有用两级运放的,有用单级共源共栅运放的。
还有就是运放的增益有什么要求呢,如果增益比较小会有哪些影响?对运放的带宽是否有要求呢?

还有一种无运放的带隙基准,无运放的和有运放的相比有哪些优缺点呢?(我知道的是无运放的功耗更低?)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运放看你电路指标需求;增益小精度差,带宽看你应用;有运放面积大,精度一般高点

网友(2024-12-26):
两级运放的增益一般比较低,60-80dB左右;单级共源共栅运放提高了增益,能达到120dB左右,PSRR也会刚更高,带宽影响速度,看你电路设计指标了,想要哪个指标好,都得折中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