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schematic电路中,为什么需要调用器件的输出端悬空?

楼主(2024-01-05):
今天在学习一个别人的电路图,他将某一段连接了no conn,请问有什么作用?

网友:
no conn仅仅是少点warning,加不加仿真,版图没啥区别。加了有个好处就是一眼看出来这根线没有接到别处(floating))

网友A:
有时候悬空点太多,电路在仿真时不容易收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悬空点太多,电路在仿真时不容易收敛

输出悬空,和加no conn没区别吧?你说的是输入悬空,输入原则上不能悬空吧,会造成后级的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悬空,和加no conn没区别吧?你说的是输入悬空,输入原则上不能悬空吧,会造成后级的不确定
...

确实没区别,noconn应该就是用来标明这个地方就是悬空的,我用noconn纯粹是为了不让他总是跳w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