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简并点仿真

楼主(2024-01-05):
麻烦路过的大佬指点一下,带隙基准的简并点应该怎么仿?

网友A:
电路的高阻处断开连接关系,添加VDC扫描直流电压,并观察断开处另一点的电压曲线。出现多处重叠即为简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的高阻处断开连接关系,添加VDC扫描直流电压,并观察断开处另一点的电压曲线。出现多处重叠即为简并点 ...

请问怎么看哪边是高阻处呢?

网友:
栅极加电压源做电压扫描,仿真电源电流看有几个零点

网友:
bandgap简并点疑惑
https://bbs.eetop.cn/thread-89941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