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电压的管子之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1-05):
一直有个疑问,比如18的管子、33的管子、50的管子之间有什么区别?如果电源电压为3.3V,但是管子用50的管子,对于电路会产生什么影响,希望前辈们能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As far as I know,这种叫高压管,管子栅级比一般管子厚,寄生会小一些,听说是用于IO device,近期在做低功耗,可能会用到这种管子,自己也是刚学,不知道有无大佬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网友A:
栅氧层厚度不同,管子的耐压值不一样。Vgs Vgd Vds一般不能长期超过标称的1.1倍,比如18管的耐压值就是1.98V。

5.0V电压下,避免用33和18的管子,可能会造成管子击穿。
1.8V电压下,可以用33和50的管子。一般是用于开关管,减小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栅氧层厚度不同,管子的耐压值不一样。Vgs Vgd Vds一般不能长期超过标称的1.1倍,比如18管的耐压值就是1.98 ...

谢谢前辈的解答,我明白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