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robe有方向吗?

楼主(2024-01-06):
论坛的大神们,小弟我请教一下,iprobe上画了个箭头,这是表示iprobe是有方向的吗?如果有方向,那在仿真stb的时候,这个方向要朝哪?

网友A:
有方向,箭头是假定电流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方向,箭头是假定电流的方向

老哥,那这个方向和实际的电流方向不一致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那这个方向和实际的电流方向不一致会有什么后果?

结果数值为正,方向一致。

数值为负,方向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数值为正,方向一致。

数值为负,方向相反。

懂了,谢谢老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结果数值为正,方向一致。

数值为负,方向相反。

这个“结果”指的是输出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果”指的是输出电流吗?

iProbe的输出就是电流

网友(2024-03-14):
用stb仿真为了得到增益相裕时候,方向应该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