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SK/光罩厂比FAB好吗

楼主(2024-01-06):
本人24材料应届生拿到了个光罩厂的工艺研发offer,FAB厂的offer是个新厂两个工资差不多
重点是离家近,想问问有没有哪位大佬/指路人说说光罩厂相比FAB会不会轻松点,或者发展好一点。
谢谢!

网友A:
FAB是做什么?工艺研发嘛,还是PIE,区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B是做什么?工艺研发嘛,还是PIE,区别很大。

是个刚起步的小厂,pie,广州的

网友:
Mask工厂的生产制程流程比Fab厂简单太多了,对于刚毕业的新人起步也容易得多。Fab搞工艺的牵涉的wafer线路设计与大量工序流程环节,解决问题的难度不是一般地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个刚起步的小厂,pie,广州的

我也问了相关的人士,给出的建议是如果不是Photronics或者是凸版这样的光罩厂福利待遇比较高的话,还是建议去fab,因为fab涉及很多工艺监测,工艺调整会积累大量的经验,而光罩厂的结构较为简单,无非是就石英上面一层铬,再不济加个保护层,从工作产物结构来说的话,肯定是不如fab做的多的。

网友:
听上面一说,显然不如PIE。但是FAB强度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问了相关的人士,给出的建议是如果不是Photronics或者是凸版这样的光罩厂福利待遇比较高的话,还是建 ...

非常感谢!春招我想再接再厉找个更大的公司,听说广州这个fab管理很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