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一支路的两电流大小不同,是cadence出了问题吗?

楼主(2024-01-06):
图中是直流工作点,图中两电流上面20u下面100+u,中间除了一个MOS栅极没有其他分流支路。这俩电流为何不等呢?

网友:
vin=12V,M0是5V device?M0的VBD穿了,Q一下M0的B端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2025-03-11):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最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