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中的折叠共源共栅设计

楼主(2024-01-06):
设计了一个带隙基准,但是MC仿真中PSR最差结果约为-50dB,想把最差结果降到-60dB以下,指的是低频下的PSR,按道理与增益有关,但环路增益已经调到60dB~80/90dB左右,且PSR最差的结果环路增益都是七八十多dB,故而排除增益的问题,且整个电路的L也不算很小,问了别人说偏置电路有问题,于是把偏置电路换成自偏置cascode电流镜那种,不知道为啥,PSR并没有变好,且最坏PSR情况下,也都确保每个管子都处在饱和状态下了,实在不理解了,求助各位大佬们

带隙核

带隙核

电流源和偏置电路

电流源和偏置电路

运放

运放

楼主:
这是之前的偏置电路,更换成上图的自偏置cascode电流镜型的偏置电路后,不知道为什么最差的PSR基本上没变,不能理解,按道理cascode电流镜不应该电源抑制能力要强一些吗?
电流源和(之前的)偏置电路.png

网友A:
跟偏置电路有屁关系,你带隙输出PSR不好应该把输出级换成共源共栅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偏置电路有屁关系,你带隙输出PSR不好应该把输出级换成共源共栅结构

其实我也觉得没什么关系,因为我把偏置电路中复制电流的管子换成了理想的电流源,但PSR还是没啥变化;另外你说的也是一种提高PSR的方法,但我不适用,因为电路电源电压有要求,VDD得在1.62~1.98v,1.62v的时候输出1.2v左右,相当于0.42v得满足两个管子的vds,而且还是在工艺角和温度的变化下,有点吃紧

网友B:
补偿方法可以换一下,运放输出到电源补偿,就是比较耗费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偿方法可以换一下,运放输出到电源补偿,就是比较耗费面积

我之前有试过,但是更换后感觉对PSR改善不大,而且还会影响我PM的指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觉得没什么关系,因为我把偏置电路中复制电流的管子换成了理想的电流源,但PSR还是没啥变化;另 ...

那只能拉增益了,把运放换成理想的试试放大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拉增益了,把运放换成理想的试试放大增益

理想运放增大增益的话PSR是能变好的,但我PSR差的几个情况下增益都有八十dB左右,所以我觉得不是增益的问题,但如果靠增大增益把这个PSR改好,那我又要再后面再加一级共源放大?或者换成两级运放,可是那样的话PM又不好调,还得重新想办法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