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28nm工艺库为什么找不到.rules文件

楼主(2024-01-06):
如上图,楼主用T28nm画完版图后,准备抽参,calibre.rcx文件里面有include ./rules语句,但是在工艺库文件夹里边根本找不到这个.rules文件,这个需要额外下载嘛,请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A(2024-07-31):
你好,解决了吗,求助

网友:
28nm的寄生参数rule文件需要单独下载,没在cadence的PDK里,之前也被这个问题困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解决了吗,求助

T28安装的时候会有选项,你选那个能用calibre抽参的类型,就会有.rules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