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节点名称太长,如何重新定义

楼主(2024-01-06):
hpsice內举例节点名称为v(x1.x2.x3.net1)想重新定义名称为VNET1是否有语法可以使用,目前用.param好像不能

Argument须为OUTVAR

网友A:
可以试试接一个电压源到top, 类似spectre的deepprobe,比如
vprobe x1.x2.x3.net1 VNET1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接一个电压源到top, 类似spectre的deepprobe,比如
vprobe x1.x2.x3.net1 VNET1 0 ...

Thanks. It's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