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的license问题

楼主(2024-01-06):
在换了电脑重新登虚拟机后,运行icc_shell ,就报 galaxy common+galaxy-icc is not enabled了,尝试换掉synopsys.dat文件里的12位地址,但synopsys.log文件依旧会报错显示invalid license,也试着用 EFA LicGen 0.4b重新生成license,但卡在图1这步生成不了,请各位大佬帮忙指点一下感谢!

图1

网友A:
Back annotate the system date before 2020 and try to generate again. It will work.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ck annotate the system date before 2020 and try to generate again. It will work.

好的谢谢,也就是因为ICC的版本太高,所以不能正确生成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