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仿真里的IP3

楼主(2024-01-07):
1.不太理解仿真中的这个Input referred IP3和output referred IP3的区别,一个 -20一个-17,不理解这两个分别测量的哪点的什么值。IIP3不是测量的输入功率吗。

2.图那个凹陷有什么具体影响呢,这正常吗。

网友A:
Input referred IP3 相当于是IP3in, output referred IP3相当于IP3out,中间差一个增益。你的三次和基波曲线(直线)的交点在-20.8dBm 输入功率上。小信号增益很小(在-50dBm prf输入的时候,输出基波也就比-50高一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put referred IP3 相当于是IP3in, output referred IP3相当于IP3out,中间差一个增益。你的三次和基波曲 ...

谢谢回复,其实我之前没搞懂的是以为那两根白色线是参考线,原来是真实信号的线性虚拟延长,他们的交点才是那个-20.8dbm.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其实我之前没搞懂的是以为那两根白色线是参考线,原来是真实信号的线性虚拟延长,他们的交点才 ...

我记得这个函数里面是可以输入ep点的,就是最左方的那个红点。这个点用来确定白色直线的起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