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阻抗匹配的疑问

楼主(2024-01-07):
小弟是射频电路的初学者,目前有一个疑问想请教站上的各位大佬:
假设有一个LNA,正常来讲输入端和输出端都需要50欧姆的匹配,此时是负载达到了能获得的最大功率,但是如果我提高LNA的输入阻抗的话,那么输入电压幅度更大,同时LNA的电压增益不变,且输入匹配的话,那么LNA输出电压幅度更大,那输出的功率(负载获得的功率)不就更大了吗?怎样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不考虑其它情况:i=v/(r1+r2)   输入阻抗大了,电压是上去了,但是电流下来了啊,输出功率未必更大啊

网友:
”且输入匹配的话“,这句话如何理解?
如果LNA前级是“天线+传输线“做到50欧姆。那你这里的“输入匹配”,是不是要在你的LNA和前级的“天线+传输线”之间加上匹配网络?
那此时如果你把匹配网络看成是你LNA的一部分,那不就回到你的疑问上了吗。。。。

网友:
输入电压大,不等于输入功率大。输入不匹配也不能保证电压增益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