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ADE L仿真报错

楼主(2024-01-07):
Delete psf data in /home/IC/simulation/RGC/spectre/schematic/psf.
generate netlist...
Begin Incremental Netlisting Jan  7 14:56:09 2024
WARNING (OSSHNL-143): Incremental netlisting is not possible since the global map file '/home/IC/simulation/RGC/spectre/schematic/netlist/ihnl/globalmap', could
not be opened in the read mode for IHNL version number comparison. Therefore
re-netlisting the entire design.

Netlist Error: Cannot find any info on instance "M0" in cell-view "TIA_tsmc18" "RGC" "schematic"
Netlist Error: Some cell-views used inside this block could not be netlisted in analog context
End netlisting Jan  7 14:56:09 2024
ERROR (OSSHNL-514): Netlist generation failed because of the errors reported above. The netlist might not have been generated at all, or the generated netlist could be corrupt. Fix the reported errors and regenerate the netlist.
      ...unsuccessful.

网友:
提示信息说的很明显了,RGC电路里面的M0不存在,打开电路检查一下

楼主:
谢谢你回复,现在找到问题了,当时的工艺库的问题,MOS管的W,L等参数都不能设置,当时的库安装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