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定点数计算,误差呈指数增大

楼主(2024-01-07):
各位前辈好!小弟最近写了一个定点数的DFT计算程序,发现最终结果不对。逐个比较计算过程的中间变量,发现定点数与对应理想浮点数值之间的差值,呈现指数增大的状态。如下图。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如何解决呢?

定点数与对应浮点数的误差

定点数与对应浮点数的误差

楼主:
有没有前辈来指导一下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发错区了吧,怎么放在layout区,
这个不懂,帮忙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错区了吧,怎么放在layout区,
这个不懂,帮忙顶

啊,我不知道怎么指定帖子所在区哎。请问怎么把它移动到数字IC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我不知道怎么指定帖子所在区哎。请问怎么把它移动到数字IC区?

发帖的时候会选择,你要不就另外再重新发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