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阵列

楼主(2024-01-07):
请问一下我这个电容阵列S应该用什么信号呢?

网友:
The signal controlling the quantity of switching capacitors

网友A:
为什么不把两个电容直接串起来呢,要在他们之间再加个MOS?是有何用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把两个电容直接串起来呢,要在他们之间再加个MOS?是有何用意吗 ...

不加mos,对于差分信号电容中间节点交流地,没办法改变电容有效值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加mos,对于差分信号电容中间节点交流地,没办法改变电容有效值大小

还是不太理解,为什么这样做能够调整电容大小呢,他的原理是什么呢,有没有相关的资料,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2024-10-24):
0或1 数字信号,开关切换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