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佬指教一下,Innovus 如何设置不同工艺角的max_transition呢

楼主(2024-01-08):
求大佬指教一下,Innovus 如何设置不同工艺角的max_transition呢

网友A:
当成约束进行设置就行,需要先active view这样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成约束进行设置就行,需要先active view这样好像

active view 就是使用set_ananlysis_view设置setup和hold的views是吧?

网友:
我也有被这个问题困扰过,之前是把同一个sdc分成ffg ssg里面加上不同的max transition然后对应的sdc给对应的delay corner
如果能用active view去设定那就方便多了

网友A:
说错了,原来用的这个命令,set_interactive_constraint_modes 这个是和sdc mode关联的,可能达不到效果。
可以试试把set max tran 设置写成分开的sdc文件,在create delay corner时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原来用的这个命令,set_interactive_constraint_modes 这个是和sdc mode关联的,可能达不到效果。
...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