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提取PEX做后仿真时,如何设置指定cell为前仿电路?

楼主(2024-01-08):
如题,之前尝试过将大模块内部的小模块单独做后仿真的哈,

但是现在需要对这个大模块里一根重要走线进行debug,需要知道是去子模块B里面的线寄生对性能的影响大,还是在子模块B外的寄生影响大,
如何在不改动电路的前提下,在用calibre提取pex时进行设置,不提取子模块B内部的寄生,然后在用config方式进行后仿时,这个子模块B为前仿电路呢?

或者还有其他方法?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用提取网表替换原来的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A(2024-03-17):
楼主,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正好遇到,不想把整个大的电路进行提取,想把其中一些模块屏蔽掉,不对它们做提取,避免提取的网表过大,仿真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正好遇到,不想把整个大的电路进行提取,想把其中一些模块屏蔽掉,不对它 ...

查看一下工艺库提供的xcell文件,把要屏蔽的cellname按照格式写进去,前提是layout要有与之对应的层次和相同的cellname,之后提pex网表进行后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