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skill脚本返回值的求助

楼主(2024-01-08):
自己写的脚本运行完了只返回t/nil 求助大佬我需要他返回他运行的结果如何操作,比如说我用rodCreatePath()生成了一个矩形,他返回了这个矩形的id,我把他放进procedrue()写成一个可以嵌到主程序的分支,主程序调用他,他的返回值是t/nil,不是这个矩形的id,现在需要他返回这个矩形的id。求助如何操作。

网友A:
把这个矩形ID写成你的函数的最后一行,就是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矩形ID写成你的函数的最后一行,就是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谢谢大佬,可以了

网友(2024-02-29):
还可以使用return结束prog来写procedure

网友(2024-04-23):
let()函数默认返回最后一行的执行结果
prog()可以通过return来返回执行结果
用dgRectId = createRect(cv layerid list(0:0 10:10))时,它的返回值就是dgRectId,也就是返回的rect的dbid;
用rodRect和rodPATH函数创建的图形,它的返回值默认是rodid,需要rodid~>dbid才能获取它的dbid;同时,你创建copy via时会发现,via没有被copy,是因为这个时候dbid里没有存via的信息,你需要另外从cellviewid中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