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ecommend的drc管还是不管

楼主(2024-01-08):
不少工艺都有recommend drc,显示为条列是带R的。
rule开关是可以关掉。有些能修,有些自带的像pcell修不了。

大家一般怎么处理。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能修就修,能修不修的出问题就是自己的原因。

网友:
可以看自己项目的需求选择是否需要开REC rule

网友A:
这些rule对于模拟来说,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性能和良率。如果电路设计的很好,margin足够的情况下,不开也是OK的。这个也就一个tradeoff的问题,开了,面积就会大一些。不开,性能良率会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2024-10-15):
引用 网友A:
这些rule对于模拟来说,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性能和良率。如果电路设计的很好,margin足够的情况下,不开也是 ...

问一下,就是我开了recommend,结果是数字的通孔部分报了错误,如果不修会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