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PMOS衬底和源极该如何相连,calibre lvs报错

楼主(2024-01-08):
正在弄一个运算放大器的版图,原理图中有些pmos的源极和衬底相连,并接到VDD。
但是不清楚在版图中该如何连接

网友A:
首先你应该清楚各layer的作用:nwell, p/n imp, diffusion, contact, metal
然后单独看版图的各个layer就能够分析出来了

网友B:
N阱电位没有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N阱电位没有连,

这样加一个M1_NW吗

这样之后LVS会这样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应该清楚各layer的作用:nwell, p/n imp, diffusion, contact, metal
然后单独看版图的各个layer就能 ...

还是不明白,可以说一下该怎么连接嘛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可以说一下该怎么连接嘛

现在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加一个M1_NW吗

不是这样连的,管子的nwell 和 ring的 nwell 需要在同一个nwell上

网友(2024-04-19):
你好,你现在知道怎么连的吗,能告诉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