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c插入的位置

楼主(2024-01-08):
想问一下OCC要是插在pll之后,分频之前,但是分频器dft模式下设置为不分频,这样的话效果跟插在dft模式下设置为不分频的分频器之后的效果是一样的吗?

网友A:
看起来你这个分频是个假分频是吗,功能模式下分频?dft模式不分频?就是capture的时候快时钟出来的是pll的时钟频率是吗,时序上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你这个分频是个假分频是吗,功能模式下分频?dft模式不分频?就是capture的时候快时钟出来的是pll的 ...

是的,功能模式下分频,dft不分频,capture是pll的时钟。时序的话本身不插dft切换就没有毛刺,插入的occ是新思的,应该没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你这个分频是个假分频是吗,功能模式下分频?dft模式不分频?就是capture的时候快时钟出来的是pll的 ...

本身分频器在功能模式下就有不分频的选项,dft模式只是将分频选项固定为不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