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管开关的驱动问题

楼主(2024-01-08):
小弟正在用一个DFF的输出控制MOS管开关,但由于MOS管W/L比较大(为了获得小Ron),导致栅电容较大,上升/下降的延时较大,请问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
不能直接控制吧,开关要有驱动电路吧

楼主:
ADC里的普通开关,应该没必要搞驱动电路吧

网友A:
you already said the C is too large, then driver is necessa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already said the C is too large, then driver is necessary.

Oh Thank you,I will have a 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