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celium仿真怎么使用vcs加密的代码?

楼主(2024-01-08):
有个硬核,是.vp的模型,是vcs加密的,现在用xcelium读取该文件,提示`protected无法识别,想问下xcelium可以用vcs的加密模型么?如果可以的话,需要怎么操作?

网友A:
那肯定不可以啊,一般IP会有不同的加密模型,如果有vcs的,应该也会有xcelium和mentor的,找找看
没有就找IP vendor要

网友:
论坛上有人收费提供手工解密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不可以啊,一般IP会有不同的加密模型,如果有vcs的,应该也会有xcelium和mentor的,找找看
没有就找I ...

非常感谢,已经把仿真环境换成vc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