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LVS问题

楼主(2024-01-08):
各位大佬,我最近在画一个版图,底层小模块DRC LVS都没有问题,顶层出现了一点问题,显示底层小模块的电阻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各位大佬能帮忙看看吗,LVS report 如下: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Error:    Property errors.
  Warning:  Unbalanced smashed mosfets were matched.
  Warning:  Ambiguity points were found and resolved arbitrarily.

LAYOUT CELL NAME:         LDO
SOURCE CELL NAME:         LDO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09       109

Nets:             901       892    *

Instances:        720       644    *    MN (4 pins)
                  3760      3640    *    MP (4 pins)
                    25        25         Q (3 pins)
                   902       902         C (3 pins)
                   108       108         R (2 pins): (p n)
                   683       667    *    R (3 pins): (p n) sub
                  1922         0    *    D (2 pins)
                ------    ------
Total Inst:      8120      5986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09       109

Nets:             763       755    *

网友A:
请截图LVSresult窗口界面,如果小模块没问题那就是上层有线open了没连上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截图LVSresult窗口界面,如果小模块没问题那就是上层有线open了没连上呗

连线都检查过了没问题,LVS报的错是这几个电阻两端接的不匹配,但是这是底层模块的电阻,底层都是对的,调用过来也没动过

网友B:
你这个不一定是电阻的问题,先把nets的12个错误解决

网友:
楼上说的对,建议把其他LVS的错误清理干净后再来分析。
此外对于底层LVS通过,顶层没通过一定要着重看底层在顶层的位置上有没有被覆盖哪些顶层层级上的层次,例如NWELL。这些层次会影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一定是电阻的问题,先把nets的12个错误解决

net的错误就是显示在这几个电阻上,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改了

网友:
顶层DRC过了?
匹配单元跑试试
参考5楼意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net的错误就是显示在这几个电阻上,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改了

截个net错误的图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个net错误的图瞧瞧

谢谢大佬,已经解决了,有人跑仿真把我底层模块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已经解决了,有人跑仿真把我底层模块改了

666,拖出来打一顿解解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已经解决了,有人跑仿真把我底层模块改了

确实得打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