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源共栅电流镜的线性区问题

楼主(2024-01-08):
如图所示,我搭建了一个共源共栅的电流镜,右边电流镜的大小看起来没有问题,误差很小。但是仔细观察DC的话,发现下面那个管子的VDS很小,这样的话他就进入线性区了,可是电流结果看起来问题又不是很大,这样的话需要修改吗,是不是管子尺寸设计的不合适呢?(中间的电流镜被关掉了,可以忽视它)

网友A:
最好别把M6压入线性区。

现在电流镜像情况看起来还行,是因为两个共源管M1和M5的D\S\G电压一样。假设一个极端情况,右边M6如果被压进深线性区等效为一个电阻r6,如果M6的drain端有一个扰动ΔY,到M5的Drain端相当于ΔY*(r6+ro6),导致Vds5≠Vds1,最终影响电流copy。
如果都处于饱和区,到M5的Drain端则是ΔY/(gm6*ro6),明显小于线性区的情况,共栅管屏蔽干扰能力更强。
所以你这个cascode电流镜的管子比例是怎么设置的?

共栅管的屏蔽

共栅管的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别把M6压入线性区。

现在电流镜像情况看起来还行,是因为两个共源管M1和M5的D\S\G电压一样。假设一个 ...

好的明白了 感谢您的回答!我现在重新调整了管子的尺寸和类型,可以保证所有管子都在饱和区了。另外多问一句,过驱动电压设置在200mv-300mv之间这个范围内可以不,为了保证噪声和失配的尽可能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明白了 感谢您的回答!我现在重新调整了管子的尺寸和类型,可以保证所有管子都在饱和区了。另外多问 ...

因为对失配和噪声起主要贡献的是共源管M1和M5,所以Vdsat取大一点可以。
共栅管就没必要取一样的vdsat,会牺牲你的输出摆幅,建议改小一点,通过增大W/L。

网友:
最好把下面管子调到饱和区,上面那层管子看起来尺寸有点小,工作电压余量感觉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