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器件过冲问题

楼主(2024-01-08):
使用两种不同的TLP系统对同一个器件进行设计,为什么vf-TLP系统测得的 “过冲” 小,而TLP系统测得的 “过冲 ”大一点呢?
下图是我在最近一篇论文上看到的数据图片:

vf-TLP系统测的数据

vf-TLP系统测的数据

TLP系统测的数据

TLP系统测的数据

网友:
估计建模不同?

网友:
在分布电容和原阻抗的差异

网友:
这个确实挺反常,正常来说上升沿越陡峭过冲越严重。我更倾向与它的这个Bi-PNP存在一定的RC或者GC触发特性,使其在面临快速的瞬态脉冲时更快开启,降低过冲。
我看过的另一篇文章里的这一张图片则暗示vf-TLP的电压过冲是要比TLP更严重的。

网友(2024-03-12):
俺是来学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