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匹配

楼主(2024-01-08):
这个与电源无关的偏置,mos管上与电源之间的电阻,是为了增大mos管跨导,提高匹配吗?这块有点不清楚,有大神解释解释吗?

网友A:
这个是源极负反馈电阻,用来减小跨导的,减小噪声和失配吧

网友B:
减小电流镜MOS管的gm,减小offset

网友(点评):
gm=2I/(VGS-VTH),加了电阻VGS小了,gm应该是大了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减小电流镜MOS管的gm,减小offset

为啥gm减小了能减小失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gm减小了能减小失配呀

同问,这个是如何减小mos管的跨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源极负反馈电阻,用来减小跨导的,减小噪声和失配吧

请问,跨导和匹配的关系,是怎么解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跨导和匹配的关系,是怎么解释的?

razavi书上十四章讲到电流镜失配的表达式,该失配是与过驱动电压成反相关的,电流确定的情况下跨导越小过驱动电压越大,因此失配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