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锁相环锁定过程过冲的分析与解决?

楼主(2024-01-08):
最近进行PLL的行为级仿真发现锁定过程中最后有一段过冲现象,就是图中箭头指向的红圈区域,仿真发现这段过程中VCO的频率已经超过锁定频率,但是PFD输出的结果一直是UP开关打开,也就是给环路滤波器充电,理论上Vtune电压应该升高,但是仿真来看,Vtune竟然是下降的。有两个问题:首先不理解为什么PFD的输出是UP开关一直打开,这个时候分频器输出的频率DIV_OUT已经超过参考时钟REF,应该DN开关打开给环路滤波器放电才对;第二个问题为什么UP开关一直打开,应该给环路滤波器充电,Vtune应该一直上升,为何还会出现下降的趋势?附图两张,麻烦大佬答疑解惑。

PFD输出

PFD输出

Vtune锁定过程曲线

Vtune锁定过程曲线

网友:
虽然有过冲但是锁的快

网友A:
仔细一看确实是个有趣的问题。浅提一下我的看法,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我的理解是对于VCO,V1对应锁定频率F1,这个V1是由PFD CP产生的,对于PFD来说,它需要一个相位差X来产生这个脉冲窗口给CP来产生V1。

过冲你应该知道,跟δ有关系。
你问的问题解答:如果PFD的脉冲小于上面说的相位差X,虽然看上去还是UP。但是它小于X,也就是逐渐让VCO的频率下降的。随后锁定到目标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一看确实是个有趣的问题。浅提一下我的看法,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我的理解是对于VCO,V1对应锁定频率F ...

仍然不是很理解呢,为什么说PFD需要一个相位差才能维持住V1,单纯看PFD和CP应该就是,UP开关打开,给环路滤波器充电,Vtune升高,DN开关打开,给环路滤波器放电,Vtune下降吗?单独仿真PFD和CP的电流相位曲线也是这样的。想请教一下您图中左下角的Vout平均和相位差关系图是怎么画出来的?Vout平均是电荷泵的输出电压吗?

网友:
第一个问题比较好理解,从波形图中就可以看出,按照PFD的逻辑推一下,UP和DN的信号波形没有问题。理论上讲,虽然频率接近,但REF在相位上领先DIV pi,这需要几百个周期去调整,PFD锁定要求锁频且锁相,可以看到在13.7us时相位差已经缩小到约pi/2,如果继续往后,等到相位差缩小到0就彻底锁定了。
第二个问题我也不是特别明白。但还是看波形图,每个UP高电平区间对应的Vtune的斜率都是正的,即充电导致Vctrl增大从而VCO频率升高这个逻辑是正确的,但一旦UP和DN关闭后,Vtune斜率就转负,是因为漏电流吗?理论上Vctrl的波形应该是台阶式,一上一平或者一下一平,而不是这样上上下下的锯齿状。我过去仿真似乎也遇到过这样的波形,但当时没有细想。我看你的高低电平是0~1V,那么考虑到CP的沟道调制,Vctrl的变化范围大概只有0.2~0.8,图中的~960mV会使得PMOS进入线性区,充放电电流失配严重,虽然DN只是短暂开启,但放电电流很大,会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楼主:
感谢回复,首先为啥红色区域里明明是FDIV频率大于Fref频率,还会出现REF相位领先DIV呢?第二个问题应该和电荷泵输出电压范围没有关系,我用Veriloga写的理想电荷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首先为啥红色区域里明明是FDIV频率大于Fref频率,还会出现REF相位领先DIV呢?第二个问题应该和电 ...

虽然频率高的相位应该更大,但PFD只通过边沿来判断谁领先,如果出现cycle slipping(比如PFD通过边沿判断REF比DIV先来pi/2,认为REF相位领先,输出一个Tref/4宽度的UP脉冲,但实际上可能是REF 相位落后DIV 1.5pi,PFD是判断不出来这一点的),它也会错误判断。所以我理解的这里所说的相位领先,指的是谁的上升沿先来谁就领先,所以这个频率大小和相位大小并不矛盾。参考razavi教材中的讲解,也提到锁定是频率和相位都要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