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dows下的vivado可以和vcs联合吗

楼主(2024-01-08):
windows下的vivado可以和vcs联合吗
windows下的vivado能联合verdi吗

(linux系统可以,想知道Windows可以实现吗,怎么实现)

网友:
你要考虑Windows系统无法安装Verdi和vcs,你实在想用Windows下的vivado的话,综合实现后可以导出.v和网表文件,然后在Linux下使用vcs仿真。

网友:
vcs有windows的版本吗

网友A:
vcs有win的版本吗……

网友:
Windows下除非装个虚拟机在linux下面跑Vivado,VCS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s有win的版本吗……

vcs 没有win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