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阈值电压失配仿真

楼主(2024-01-09):
我用的是Spectre仿真,假设电路中的一对PMOS管存在50mv的阈值电压的失配,我想在存在这个失配的情况下去仿真我的电路,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A:
Assign Vth到一个新的变量,然后单独定义这个变量的统计分布,把这一段定义一起放在器件模型中调用,照常跑统计仿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sign Vth到一个新的变量,然后单独定义这个变量的统计分布,把这一段定义一起放在器件模型中调用,照常跑 ...

你好  你的意思是修改我用的工艺库里的.lib文件中关于MOS管阈值电压的描述部分吗?可是这样我电路中所有的MOS管的阈值电压不是都存在这个定量的失配了?我只想要特定的PM1管和PM2管之间存在阈值电压的失配

网友A:
创建一个新的模型,只有PM1和PM2调用这个模型,其他的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一个新的模型,只有PM1和PM2调用这个模型,其他的不变。

您好,请问是用什么语言写模型呢?VerilogA 可以吗?是直接把工艺库里的MOS管模型导入,然后再加vth mismatch 的命令吗?新手表示一头雾水

网友A:
如果原来的模型是Spectre的,就直接沿用Spectre,改一下就可以。Verilog-A也是可以的,怕你找不到模板,一时半会儿语法句式总是凑不对。

mismatch不是用命令,而是加入一段参数变化的统计分布语句,其中需要一个相关性参数来约束两个Vth之间的关联度correlation,关联度太低就mismatch太大了,不是真实的工艺体现,需要用correlation在规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原来的模型是Spectre的,就直接沿用Spectre,改一下就可以。Verilog-A也是可以的,怕你找不到模板,一 ...

我好难过,我看不懂您的回复 就是我直接virtuoso 搭电路schematic,调用工艺库,然后直接ADEL仿真,请问Spectre模型是什么啊,那这种情况下,我还可以对我想要假定的两个MOS管存在 80mv阈值电压的失配,再去仿真看结果嘛?  我看到很多论文上有指定MOS管对存在阈值电压的失配,就是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网友B:
何不先进行蒙特卡洛仿真看一下晶体管阈值电压的失配是多少?这个50mV是怎么确定的,你的电路确定会产生这个量的失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不先进行蒙特卡洛仿真看一下晶体管阈值电压的失配是多少?这个50mV是怎么确定的,你的电路确定会产生这个 ...

我确实不知 道怎么设定 两个PMOS管之间的阈值电压存在具体值的失配,然后再去看存在这个失配的情况下 仿真的结果,我有看见论文里仿真过给定的MOS管之间存在确定值的VTH失配,然后去看结果,我发帖的目的就是寻求这是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