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求助帖

楼主(2024-01-09):
想写个函数,目的是,找到当前cell metal1图层和 底层cell metal1图层重叠的部分,并删除当前cell的metal 1  ,请问该用什么函数,怎么写。

楼主:
顶一个,请帮忙

网友A:
获取目标层bBox,然后用dbGetOverlaps()获取和目标层有交叠的shapes,用dbGetInstTransform()获取transform,都复制到当前层merge成一个shape,然后和目标层用dbLayerAnd()取得交叠层,再用交叠层与目标层与非一下获得你想要的那个结果,最后删掉原来的目标层和中间生成的那些临时层,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获取目标层bBox,然后用dbGetOverlaps()获取和目标层有交叠的shapes,用dbGetInstTransform()获取transform ...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