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工具crush

楼主(2024-01-09):
有大神遇到过在跑place时候,执行place_opt_design的时候,工具会进行anlysis netlist,结果工具就一直crush,这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爱国版吧? 换个版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国版吧? 换个版本吧

已经用的是最新版了。19.12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用的是最新版了。19.12版本

20 21 22  有更新的

19版是有问题,如果是爱国版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