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折叠共源共栅的增益问题

楼主(2024-01-09):
我想问一下,设计了一个折叠共源共栅,利用手算取得出各个管子的宽长比,最后得到增益只有25dB,管子都处于饱和区,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第一次回帖,如有问题还请指教。

我想是因为管子的L太小,导致本征增益太低了。
你可以先计算一下运算放大器的增益,阻抗用Ve*L/Id表示。
另外这种结构是偏置电流越小增益越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回帖,如有问题还请指教。

我想是因为管子的L太小,导致本征增益太低了。

我将管子的L增大了,增益变化其实不大,但是偏置电流减小了确实是可以提高十几dB

网友:
可以先看一下各个管子的本征增益,算一下够不够,查一下直流工作点是不是和设计的一致

网友B:
看上去电流分配不是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电流分配不是很合适

我是这么分配的 看一个up主说最坏情况下4、5、6、7、8、9、10、11管子的电流可以相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分配的 看一个up主说最坏情况下4、5、6、7、8、9、10、11管子的电流可以相等
...

你可以查看各个管子的DC指标,看看计算值和仿真结果,看看是gm还是Ro的原因

网友C:
p18/n18的管子,然后电源电压是5V,管子耐压够不够。

网友D:
将n18和P18的管子换乘N50和P50的试试看,不清楚是不是耐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p18/n18的管子,然后电源电压是5V,管子耐压够不够。

是耐压的问题 p18/n18的管子用3.3V 5V的话得用p33/n3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n18和P18的管子换乘N50和P50的试试看,不清楚是不是耐压问题

是的是的

网友E(2024-05-08):
帖主你好,请问偏置电流是怎么降低的,是降低nm3,nm0宽长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帖主你好,请问偏置电流是怎么降低的,是降低nm3,nm0宽长比吗

输入对管电流不变,降低nm3、nm0宽长比电流减少,则上面六个管子的电流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对管电流不变,降低nm3、nm0宽长比电流减少,则上面六个管子的电流降低
...

明白了,谢谢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