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存储器构建中,什么时候使用寄存器,什么时候使用SRAM

楼主(2024-01-09):
问题如标题所示:
今天在做RAM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是用reg好还是用sram好。于是用Memory Compiler生成了一个SRAM,然后用Reg搭了一个RAM模型,综合之后发现就算在容量为100bit以下还是sram面积更小,不知道各位大佬有什么看法?

网友A:
控制信号用reg,
数据用ram
我有限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信号用reg,
数据用ram
我有限的经验

是这样没错,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时候用reg去搭建一个ram,什么时候用sram去搭建一个ra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没错,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时候用reg去搭建一个ram,什么时候用sram去搭建一个ram
...

但是在实现的时候 sram是一个ip啊……

我感觉要看后端的评估吧 ……

比如我FPGA中,我本身不关注ram的实现方式,但是资源不平衡的时候 ,我会选择用分布式的还是block的

https://bbs.eetop.cn/thread-467274-2-1.html
可以参考一下

另问,你对比了面积,那从应用上呢?毕竟PPA 不能只考虑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在实现的时候 sram是一个ip啊……

确实SRAM在使用的时候是一个IP,而且在FPGA中,因为FPGA芯片中已经做好了BRAM,一般只需要考虑资源量和大小是否合适,就可以使用了

在IC设计中,我目前在考虑的是在相同容量的情况下,是使用寄存器面积小还是使用SRAM的面积小,因为这关系到芯片的大小问题(暂时不考虑功耗等其他因素)

就比如说:我用verilog写了一个32*32的ram,用的是寄存器矩阵,在55nm工艺下综合出来的面积是9213um^2,而在相同工艺下用Memory Compiler生成出来的sram面积为5514um^2,这与别人说的4k以下用寄存器的结果相反,所以就有这样的疑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SRAM在使用的时候是一个IP,而且在FPGA中,因为FPGA芯片中已经做好了BRAM,一般只需要考虑资源量和大 ...

我目前觉得1)抛开ppa考虑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2)我认为design并不主要考虑这个  如果你非要问,我觉得有点钻牛角尖……

等一个大佬来解答吧

另我也有疑问
       1)一个设计肯定不只是mem和reg,在多种logic的参与下,抠这点面积影响很大吗?
       2)一般寄存器基于bus,sram基于访问端口,大的mem应用对读写速度有要求,甚至要求可以brust之类的,reg or mem在访问效率上的差别,是否是一个考虑因素呢
       3) 其实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是属于impl了,那sram和reg在实现上,是不是还有一些外围电路的差别?

另另
你要是真的很抠这个面积,那你两种都评估一下,哪个面积小就选哪个,毕竟你的问题只是“单考虑面积的情况下什么时候选reg什么时候选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