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存储器构建中,什么时候使用寄存器,什么时候使用SRAM

楼主(2024-01-09):
问题如标题所示:
今天在做RAM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是用reg好还是用sram好。于是用Memory Compiler生成了一个SRAM,然后用Reg搭了一个RAM模型,综合之后发现就算在容量为100bit以下还是sram面积更小,不知道各位大佬有什么看法?

网友A:
你肯定看错了。还有 小的sram ,厂家给你的sram模型,里面其实是reg搭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看错了。还有 小的sram ,厂家给你的sram模型,里面其实是reg搭建的。

感谢回答。

SRAM的面积是生成时厂家给出来的,不是用SRAM模型综合出来的。

我用REG搭建出来的是用的DC综合出来的面积(Total cell area),尽管没有加入线负载模型,但是在相同容量下,它的面积还是比SRAM大,加入线负责模型后REG搭出来的RAM面积更大,甚至翻倍

网友B:
你比较有问题吧,大size memory 肯定用SRAM 面积更小啊,SRAM 的bit cell 比单bit reg 小多了,参考:SNPS N6  SRAM bit cell 0.0342, reg 0.35  。

网友C:
事实上,同一工艺下,Vendor提供的Memory Compiler有时候也包括两种,即SRAM与RegFile,通常可以认为SRAM尺寸更小,但RegFile可以降低到更低的电压。100bit的尺寸太小,不需要考虑使用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比较有问题吧,大size memory 肯定用SRAM 面积更小啊,SRAM 的bit cell 比单bit reg 小多了,参考:SNPS  ...

感谢回答!

我其实是想找一个临界值,小于这个值就使用REG,大于这个值就使用SRAM

按照您这个数据,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用SRAM就可以了,因为面积上总是比REG小?
还是说有更多其他因素需要去考虑?功耗和性能什么的。

期待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事实上,同一工艺下,Vendor提供的Memory Compiler有时候也包括两种,即SRAM与RegFile,通常可以认为SRAM尺 ...

感谢回复!

根据您的回复,我的理解是:

在小size的情况下,更多的可能是去考虑性能和功耗,这点面积差异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是这个意思吗?

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1. 如果能找到两种IP的话,可以分别生成一个来对比 一下。

2. 小size也得确定是多小。Memory的IP生成的size通常也有一个最小值,如果再小,就直接用RTL生成寄存器也行。
3. 小size的情况下,面积的确不是最大的影响因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

我们当前做的TSMC N6 的工艺, 一般来说,大于6k 就用SRAM , 小于6k 用reg 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事实上,同一工艺下,Vendor提供的Memory Compiler有时候也包括两种,即SRAM与RegFile,通常可以认为SRAM尺 ...

通常大size 用SRAM 有更高的密度, 小的话用RegFile能跑比较高的频率

网友:
不能单看ram的size,还要考虑Power和gnd以及guard ring(就是ram外围需要留一圈,一般每边需要加上5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