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LP读取网表时报错如何解决

楼主(2024-01-09):
如图,使用VCLP检查网表和upf一致性时报了这样的错误,大概就是一个instance的输入A,一次例化时接了一个位宽为12的信号,一次接了一个位宽为13的信号,我理解接12时应该是默认补零了,应该不算什么错误,但是这里报错直接卡住了,导致检查不下去,请问各位大佬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网友A:
你读的是netlist。按道理综合应该给你按照13 bit 去接,不足补1‘b0才对,而且综合应该 也会 uniquify,如果你现在netlist还有 12/13位宽不对问题。综合策略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读的是netlist。按道理综合应该给你按照13 bit 去接,不足补1‘b0才对,而且综合应该 也会 uniquify,如 ...

确实是综合有问题,这个已经搞定了,是因为compile前有Error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