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上对于时钟信号的处理问题?

楼主(2024-01-09):
本人是做电路的小新,在学习版图的时候发现以下两点:

1. 高频时钟信号与静态电压尽量远离
2.时钟信号线尽量原理模拟信号线

我先问一下,这是为什么?周围做版图的姐姐们也做出了解释,但是都是比较浅显以及通俗,我想在论文中描述,如何更加专业的解释呢?

网友:
因为不管是静态电压还是模拟信号,都要尽可能保持稳定不受其他电压的影响。时钟线也好,高频信号线也好,当他靠近模拟信号或者静态电压时,由于金属线的耦合作用,都会对其造成干扰,类似于噪声,所以要避免靠近。

网友:
傍边有人吵架,你是不是离远点比较好

网友: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网友(2024-12-11):
那请问时钟线和时钟线之间需要加屏蔽吗?